进系统蓝屏,重启

楼主(2011-11-14):
进系统蓝屏重启,换过硬盘,内存,CPU,系统,都不行,加过北桥(集显的)
都不行,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换过硬盘,那你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
在哪蓝屏啊,看一下硬盘格式

网友:
这个BIOS里没有硬盘样式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也不说下

网友:
过滚动条后就蓝了

网友A:
本本还是台式都不说,什么平台 的撒

网友B:
是装系统的时候过进度条蓝屏吗?一般情况是硬盘接口模式不对,有或者你的系统盘没有继承SATA硬盘驱动,,象你说的BIOS中没有更改SATA接口的选项,说明你的镜像没有集成SATA硬盘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装系统的时候过进度条蓝屏吗?一般情况是硬盘接口模式不对,有或者你的系统盘没有继承SATA硬盘驱动,,象 ...

那这本原来的硬盘啊,
以前能用的系统,现在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本还是台式都不说,什么平台 的撒

哥们这个是笔记本维修的板块,
平台,指的提北桥,还是系统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跟驱动也有关系,你装纯进版告哈看,

网友:
可以先进PE看看,要是进PE没什么问题,应该就是BIOS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进PE很挑,有的进了就没事

网友:
BIOS设置吧。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BIOS没有改的

网友:
n那就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