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23同时上电原和电池短路

楼主(2011-11-14):
小弟接到一个东芝m323的本本,来的故障是不通电,换了个保险,然后显卡板上烧了个电容。现在的故障是单独用电源或是电池都可以开机。但是一起上就要短路,无论是再开机或是关机状态都是这样,补充下,这个本本cpu背面没有nec的大电容。 在线等高手指点,求图纸

网友:
充电IC换过吗

网友:
可能是放电MOS管击穿了吧,仔细检查下

网友:
现在好了,有个管子被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