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我判断下这个色环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1-11-14):
长城ATX-350P4的电源,辅助电源部分有个电阻破损了 ,不能判断其阻值,麻烦朋友们帮我判断下,颜色为:黄紫金金紫。如图:

网友:
黄、紫、金、棕!应该为:4.7欧姆

网友(点评):
4。7欧,正解。

网友:
黄、紫、金、棕!应该为:4.7欧姆,+-1%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不是 辅助开关管 接负极回路上的电阻啊??

网友:
4.7欧的,但不可能只烧电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刚才我接了个6.2欧的 发生爆炸了 晕

再查查副主电路其他地方有无故障

网友:
这个电阻阻值是4.7欧姆,这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4.7欧,开关管可能暴了。

网友:
4.7 ,这个烧了还有地方短路

网友:
如果那4.7欧爆的话,辅助开关管一定击穿,你最好把变压器也焊下来,测量一下高压部分的绕组,通常有4欧左右,如果阻值很小的话又找不到替代就不用修了

网友:
我看那个电阻的一端都熏成黄色的啦,有可能把银色也熏黄啦!那从另外的角度分析,如果是漏极的反馈电阻,阻值应该是0.47欧姆,装个试一试吧!可长城电源的辅助电源里的反馈电阻就是4.7欧姆的!可能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用啊?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开关管。

网友:
开关管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