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跑25,点不亮

楼主(2011-11-14):
我接到一块板子是七彩虹的,型号是:C.945PL 电压都正常,跑码也很正常一直跑到25就停了,是独显的,换其他的显卡也点不亮,是北桥的问题吗,那位兄弟知道,告诉一下小弟

网友:
内存应该换了吧,把显卡摘掉也跑25吗??真不行刷个BIOS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把网卡芯片摘掉试试,

网友:
你先加焊下 北桥吧  不行就换掉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 事情  客户不修了直接拿走立刻

网友A:
我修过 是北桥的问题多

网友:
北桥问题居多。。

网友:
都试过,还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 是北桥的问题多

谢谢
     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