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520进水维修

楼主(2011-11-14):
收到一台同行的惠普520笔记本,据客户说进水了不开机。听到进水了后还去开机就觉得麻烦了,首先拆机看到触摸板下生锈了,再看主板触摸板的下方也是狼藉一片,先用洗板水清洗一下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25其它没有任何反应,摸一下电源芯片MAX8734A很烫,断电焊下MAX8734A查线路没有其它短路现象,发现手头上没有MAX8734A就在论坛里找相关资料,看到可以用MAX1999代替就马上换上,上电源自动开机电流0.3-0.45-0.66,断定开机正常,装上屏幕开机正常显示ok了,装机再上电源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这是进水机修复最简单的一次觉得庆幸!

网友:
待机0.25就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