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30触发掉电,独立显卡板 已修复

楼主(2011-11-14):
接一台4630,上电0.02 触发后掉到0.01,并且不能再次触发,看来是哪里短路了。
拆机拔掉独立显卡板,可以触发到0.6,估计是显卡板短路,万用表打显卡芯片没有短路,暂时没有考虑
检测显卡板的插槽供电(不插显卡板开机),19V正常,1.8V正常,+5VS正常。
然后对应打显卡板的供电脚,发现+5VS对地了
拆掉了C55后,不短,上机正常亮机,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个陶瓷电容是多大的,就没有上
现在亮中,只有检测看有没有问题了,估计是没有问题

网友:
那电容不用都没什么影响的 应该是退偶作用

网友:
没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