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头烙铁锡水结成珠咋办?

楼主(2011-11-14):
936焊台,温度从350尝试到400都是如此。烙铁头使用前上过锡,呈白色。再湿润海绵上擦拭后才加锡的。烙铁头的尖头起任何一个地方碰焊丝都会熔焊锡,说明温度是够的,可是在烙铁头尖头上放熔的锡直接在熔锡处结成个珠子,就是不会顺着烙铁头流下来,咋回事呢?加焊宝也是如此。用刀型烙铁头的话,锡水会沿着刀锋滚下来的。换好几个尖头烙铁头了,锡水还是不能滚下来,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
尖头的粘不了多少锡,重力就不够,自然就不会往下流了,易上锡就行了

网友:
把尖头搞弯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两位指教
尖头的锡水不滚下来,焊东西不方便,我是想用尖头顶住焊接位置,然后在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加锡,让锡水滚下来焊接就很方便。

to: 桂林小王
弄弯尖头?那不就是马蹄了?这个没试过,试试看,不过烙铁头那么硬,怎么弄得弯啊,再指教下啊。我是想把下面的尖头锉掉,搞成钝头,只是用锉刀锉好久都没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