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

楼主(2011-11-14):
呵呵  本人刚来迅维几天。。学习了电源的相关知识,正好我有一电源 开机风扇转正常,就是不开机。。于是 拆开检查,,,用万用表检查 发现灰色5v 没有电压 其他全部正常。。。就开始从保险丝到 整流桥 当检测到电容时  发其中有一电容没有阻值跳变,在量旁边的电阻也没有阻值,于是乎找来一坏电源换上, 在测正常,,图中黑色电容是刚换的和旁边的电阻。。。

接上电后测试 全部正常了,,,呵呵 ,,虽然很小的问题但对于出学者来说 已经非常 庆幸了  。。这是个好的开始,,会再接再厉的  呵呵

网友(点评):
看图片这电源不怎么样呀,新的最多也就60块

网友(点评):
200w的电源就不用修了吧

网友: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维修不应该用庆幸来考量

高压滤波电容最好是两个一起换掉,分压电阻也换掉

网友:
还没修过电源,但是手上有三块和楼主一样情况的电源,准备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
这可是要做一个记号滴,家里坏的电源有两个在,找时间折腾一下哈。

网友:
恭喜恭喜。天天学习

网友:
我正想寻找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哦

网友:
楼主应该再学习一下,你看图中的EMI电路没装,是否自己学装一下。还有Y电容和NTC电阻、压敏电阻也要装上,把这些做过后你会对电源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网友:
楼主,大电容最好是一起换。或者V、UF要一致,不然很容易又坏掉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sisv3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电压高造成的,现在国产电源的大电解应该很耐用了。。。

网友:
我也来  学习一下

网友:
我上次发过这样的帖子  大电容损坏。均压电阻开路  没有PG电压输出  换电容2个最好一起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危险啊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怕挨电,有危险吗

网友:
电源没整过。只晓得个大概!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
电源板上,电容出问题的还真的不少。

网友:
电容头骨已经裂开一眼都看到啦

网友:
最好写上故障现象---检修步骤--原理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应该用庆幸来考量

高压滤波电容最好是两个一起换掉,分压电阻也换掉

恩 今天已经改正 把两个  电容都换了,,谢了。。。

网友:
电源嘛。。。我师父说修了也不耐用。。而且会不稳定。。直接就让人家换了  嘿嘿

网友:
只要风扇在转,,开不了机。第一就要把变压器5V旁边的电容换掉。相信我没错!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太差了。

网友B:
路过学习了./1,今天刚处理了旧件.3块电源

网友C:
当检测到电容时  发其中有一电容没有阻值跳变
这里说的没有阻值跳变是说的什么情况
无穷大?还是为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检测到电容时  发其中有一电容没有阻值跳变
这里说的没有阻值跳变是说的什么情况
无穷大?还是为零?

电容应该有个从小到大的变化。。一直到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了./1,今天刚处理了旧件.3块电源

几块成功的啊??拿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容应该有个从小到大的变化。。一直到无穷大

呵呵,知道你是说电容没有充放电过程。
我只是很想知道你实测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知道你是说电容没有充放电过程。
我只是很想知道你实测的数据

表针不得 没变化

网友:
鼓励啊,新手成功就只得庆贺。这不是钱的问题。

网友:
那2个电阻应该可以叫平衡电阻,坏掉其中一个,就会导致那2个滤波电容中的一个因为承受不了电压而鼓包。

网友:
电源在我心里一直是不敢动的地方,有高压啊~

网友:
高压滤波最好成对换吧?这对分压有利。

网友(2012-08-02):
换就换吧!没有什么危险的。

网友:
还没有修过电源,电源坏了直接换掉!!!

网友:
电压过高导致的。

网友:
恭喜你,快要出师了,在此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