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锁频

楼主(2011-11-14):
我现在用的是T3400的CPU  现在看电脑属性里面的是994 MHz
  我用鲁大师测试才打200多分
是没有什么方法使其主频一直保持在2.16呀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 样的问题我遇到好多,是没有什么锁频之类的软件
好痛苦

网友:
不要想的太复杂,换个系统看看先或者刷个BIOS

网友:
重装系统不就好啦

网友:
LZ   好了吗

网友:
什么机器,惠普的适配器坏的话会降频的。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没有好,我的机器是DELL的。CPU是我后来升的,原来的CPU是T1400。机器型号是PP37L
难道是不支持的么。

网友:
试试刷BIOS,

网友:
为么子都不讲先清灰啊,温度搞也会导致CPU降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