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11-14):
来自: 江苏南京 来自 江苏南京
修过一台IBM的,屏下面的所有指示灯不亮,指示灯是在高压条上得,客户自带屏线和高压条,要求更换排除问题,更换屏线问题仍在,接着换了高压条,不行,怀疑主板有断路,拆主板测量屏线接口周围的保险,发现一个绿色的小保险熔断,找不到大小一样的保险,只好找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电感换上去了,裸板接屏测试,开机指示灯亮,测试正常,问题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