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供电

楼主(2011-11-14):
精英AMD939主板,CPU没供电,测CPU场馆G级没控制。

CPU管理芯片是ISL6566,测芯片7脚 VCC 为5V  37脚ENLL为3.3V VID为1.5V

这种情况是否直接更换管理芯片?

网友:
VID有没组合电压啊  有的话  换个6566看看

网友:
换个 ISL6566试一下

网友:
顺便把结果过发上来一下撒

网友:
悲剧了,换了个6566..还是不行。
是我焊工太菜了吗?再来一次

网友:
又加焊了下,开机跑马.....上机测试中

网友:
楼主你问得来都换好一个芯片了,先代换再说,不行再继续查,讲究的是速度

网友:
哎,这个电脑还有个毛病,进系统到滚动条那里就关机,进PE依旧....硬盘换过了,是品牌机,换了两个内存都不行...还有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