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高手是这么秒杀R61黑胶显卡的!!!

楼主(2011-11-14):
听说没有BGA返修台,直接风枪加热晶体都能用几个月。。
我的小铺也没BGA台  就一个土炮  ,,求解决方案,。。

网友:
那是他运气好,不见以你土炮,很容易搞坏主板或芯片。现在BGA又不贵。

网友:
你买个好点的 多段的温控器 把你 土炮i改造下不就好了 那些 几钱的 bga不就是 几个号的温控器组成的

网友:
怎么没看到具体的方案呢

网友:
还是买个BGA ,不然搞坏好多芯片。

网友:
我有时候也是那样弄,但是一般都是几天就G了,现在都 不那样做了,我现在是用2把土炮,上下一把,慢慢吹,效果很好

网友A:
客户能用多久  你修好保多久

网友:
还是弄个BGA吧
核心酶那么耐热的

网友:
本人小小白,不知道各位高手说的土炮是什么?是说的风枪吗?

网友:
土炮也可以啊    我从来不看温度的  主要看见珠子都化了摘就可以了

网友:
Lz的工具这么牛叉  吹一下都能用几个月  天啊   拿出来分享了  看看什么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能用多久  你修好保多久

我都是拿下来重植的,很少掉点,一般也半年左右,我是保一个月的,在坏就叫客户换改良的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用bga吧  !!!稳当些吧

网友:
怎样秒杀黑胶显卡?很想知道

网友:
买个BGA呗,  现在价格也不贵

网友:
如果业务还行。或者是利润比较客观的话。还是直接到位:整个BGA,多大点事情啊。小菜!

网友:
买个bga2-3个月就应该能挣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