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下46脚是不是这个芯片的VCORE EN

楼主(2011-11-14):
谁帮我看下46脚是不是这个芯片的VCORE EN(这个芯片的PWROK信号)信号?

网友A:
看图应是第17脚。

网友:
46脚应该是CPU电压正常后电源IC发出去的PG信号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那个outen是什么意思呀  20脚的

错了  就是1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是第17脚。

看错了  1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