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颗粒感很重怎么解决

楼主(2011-11-14):
一个惠普19寸液晶显示器,本来是灯管虚汗,拆下来加焊了,安装时排线弄断了,买了2个排线装上了,均是颗粒感严重,不如修之前那么细腻,背光那3张膜我也调整过,也不好,排线换了2个,又用一个三星显示器的高压板和驱动板接上测试,也是感觉很粗糙,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屏有问题啊,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怎么修呢

网友:
屏的问题  你估计不小心把屏的角弄破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不大。注意下是不是你把屏口伤着了。

网友:
屏口伤了怎么办呢

网友:
有没有动过背光里面的导光板和扩散片啊?

网友:
应该是背光板的问题哦

网友:
导光板和扩散片本来是3个叠在一起的,顺序没动,我现在1,3张倒换了一下顺序,可还是不好啊。显示器侧着看里面像有雪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