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CL42 液晶电视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14):
有一TCL42液晶,型号为L42E9,用遥控开机出厂家设置菜单,旁边有个12F675是他的BIOS芯片吧,不让刷写程序,订了个空片,换了能好吗?
芯片

网友:
没程序你说能能好吗,上空片直接没戏!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可能不用更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上没程序的和没上一样,还不如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呢

网友:
把24C的存储器直接换成空片,不用动flsh,大部分总线数据是存在24c的存储器里.

网友:
没有24C呀!

网友:
先换个遥控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这个问题应该是总线里面的数据改变导致的。可以进总线重新设置正确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