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M瞬间掉电

楼主(2011-11-14):
联想旭日C430M开机电流到0.2几瞬间掉电,集成显卡,系统供电正常,北桥各组供电正常,CPU电压未出来,MAX8770的19脚和25脚有来自系统供电的5V电压,待机时38脚应该有的和EC121脚相连的高电平没有出来,求助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修到过系统电压没出来的,不知道你的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查EC有工作条件

网友:
什么电压没出吧

网友:
说明开机电路已经有触发,已经输出控制信号控制3V、5V电路的后继输出,只不过没有能正常输出,电源系统保护了。
第一步,检查3V、5V电路的后继输出是是否有短路;
第二步,检查CPU单元电路是否有短路。
第三步,检查EC是否有连焊、虚焊。
第四步,检查南北桥、显卡的正反面的对地阻值是否有微短路情况。

第五步,检查如果机器已经安装好,检查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
新人坐等楼主检查结果,谢谢!

网友:
因为是自然损坏,我想先刷下BIOS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