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 笔记本开机logo过不去

楼主(2011-11-14):
本人自己开了个电脑店卖卖电脑配件什么的,维修用的也是最原始的替换法,汗、、、   硬盘,光驱,键盘,我都拆下来了,开机还是一样,一直停在三星的开机画面上bios也进不去  维修界的大哥们这一般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呵呵 这个建议你先干干 你地老本行  你先换   什么硬盘呀  内存呀     如果换不行你就拆     什么硬盘呀  光驱呀   键盘呀     反正主板上能拆的下来的你都统统拆掉  看看     如果  拆拉还挡  嘿嘿   兄弟这时就建议你到维修店来了哟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灌水的人太多了,我保证  你用安装版的 肯定过,不要激活系统!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给我加分!

网友:
bios程序出现问题

网友:
能不能进BIOS?可以进就复位一下BIOS试试。不能进你就试试内存+主板+电源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