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910P主板MIC5205BM5型号的管子可以短接1.5脚么

楼主(2011-11-14):
请师父么看看这管子少了,请问能不能短接1.5脚。谢谢啊!!或那位师傅说个代换的型号也可以啊,这个元件好难找啊!!!

网友:
肯定不能短接了、、、、别人那海有反馈、、、开启、、这好像是内存供电那里的吧、、、网上订个来换、、、

网友:
短接电压可能不合适

网友:
这个元件难搞啊,淘宝上有买几个不划算,查了下资料是Audio供电电压IC:5支脚,电压值为4.8~5.0V;

网友:
可以短接的.

网友:
不能短接,那里面有ADJ呢?就是靠R456与R457来控制输出的电压呢?

网友:
如果5脚输出也是5V,短接应该可以,只是改变了5V出来的时序(在SLP_S3#到来之前5脚5V就输出了)

网友:
带ADJ呢,不能随便短接的

网友:
v-code没那么高呀,像是线性IC吧

网友:
如果后级电压也是5V左右的话没问题,改变了时序,待机电流会上升点,应该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