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R60 不触发

楼主(2011-11-14):
接手一台R60 笔记本 。待机0.15A 不触发。 拆机 主板无3.3。 5. 手摸MAX1901E 发 烫 。换芯片故障依旧 。电流依旧 。发烫依旧。 量VL 20脚  没5v 对地80欧姆。 好,问题就这了。量VL 这路发现C394短路 换之OK  350到手。

网友:
这个5V,可以用电击法烧一下吧?挨着太近,要是我的话,肯定直接换这个1901E再说。

都一样的,都是这个想法

网友:
厉害,一般短路的故障,要不就几分钟搞定,一般用摸的都可以解决,摸到那个电容烫就是坏的。或者附近的电源芯片烫就锁定四周围了,要不就难搞了。

网友:
哥们在哪里干呀??报这么高的价。

网友:
这报价也叫高?你是没听过高的吧
我这报价都是600往上,换显卡,1000好几, 价钱都是乱喊,在慢慢砍
维修现在这么乱,技术好的没几个,大多靠忽悠。

网友A:
楼主你们那要的价格挺狠的吗

很正常,。支持,收钱

网友:
不是楼主狠,是你们都觉得竞争大,把价格报的太低啦。。。。。。

网友:
这种机会碰到的少,如果客户不看着修还可以,如果看着修就收不起价格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要价也不过分,哥靠的是技术!

网友:
速度也太快了点吧 ! 真是极速维修啊

收钱也快

网友:
同意8楼的  就看客户在不在场了   要是他看你没换什么大元件   你收不上来这个价的     虽然现在大多靠忽悠  但技术还是硬道理

卖的不是配件,是技术啊,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个CQ42的机器,1。05短,烧不出来,结果把那个北桥拆掉就不短了。

呵呵

网友:
运气好就快了,今天修台x200也是短路,5b短,拆完还是短,开始多电压短,后面没时间修了判PCB板短报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们那要的价格挺狠的吗

你懂个屁   谁不愿意多要点   那也要看地域的号不好

网友:
我这边一般只能收200,好羡慕

网友:
修机神速。。。判断准确。。加油哈

网友:
几分钟搞定一个机器,我们这像这种问题挺多收一百五,

网友:
不错。维修线路很清晰呀

网友(2011-12-26):
谁不想多收,但要别人能出得起价才行,楼主还是行

网友(2012-09-19):
R60收350.很不错了,我提议啊,我们做维修的都把价格别压太低了,别为了竞争就断自己的路啊。要是大家都恶性竞争,那不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