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代换问题,师傅们请回答

楼主(2011-11-14):
我一个DELL的显示器,里面明基的高压电源一体板,高压部分坏了,知道是C5706坏了,换上后,两天左右,C5706又坏了,冒烟了,后来不想再换了,想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接上,这个电源板输出接口没有12V,我只好在一个电容上取了个15V,(这个高压板是支持的(10V-20V都可以的)。地线接地线,开关线也接好了,现在通电高压板正常工作,开关也可以控制。我插上屏线后高压板就不能工作了,请师傅们帮帮我吧!

有时客户急着要,没有办法,只能先改高压板一体板,这样解决问题快些
这种板就2个输出,一个是5V另个是给高压板的12----20多都可以的,只要你不接5V输出的就对了 为什么不把原机的板子修上呢?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不然技术怎么提高啊?这种板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光换5706一般是不会

网友:
估计灯管也要换一下了

网友:
检查下你的十五V是那组电压出来的,是不是因为取电压的地方不对造成整机电压降低后引起不开机。一般来说电源板上应该有专用的十五伏或者十二伏输出口不要乱接。

网友:
连芯片一起换就好了啊

网友:
我还头一回听说电源板没12V输出   如按照你说的那高压部分怎么工作?

网友:
这种板就2个输出,一个是5V另个是给高压板的12----20多都可以的,只要你不接5V输出的就对了
为什么不把原机的板子修上呢?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不然技术怎么提高啊?这种板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光换5706一般是不会解决根本问题的,必须同时把所有的变压器都补焊,还有一定要检查2个5706中间的那个电容是否有问题,还有,如果修完了,一定要长时间试机,并且感受每个变压器的温度,如果某个变压器的温度明显比其他的高,那就说明这个变压器已经不能用了,时间长了必然要烧管的,必须更换,我已经换过好多变压器了,一点经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现在很难找到相同的升压圈.我曾在网上找过M97的升压圈,我都没有找到,有时价格太高还不好直接改个高压条

网友:
不会吧,没12伏电压输出。查看下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