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c-mx 点亮后,停在logo画面那里。。。

楼主(2011-11-14):
rt ,点亮就停在了logo那里,,,不往下走,,也不关机,,,,

网友A:
把其他多余的东西拔掉试试,硬盘,光驱什么的。这种问题大多是桥问题了

网友B:
桥有问题了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多余的东西拔掉试试,硬盘,光驱什么的。这种问题大多是桥问题了

什么东西都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有问题了卡LOGO

啊 ,,,那就惨了

网友:
硬件检测通不过

网友:
网卡  USB接口 刷个BIOS看下有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