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山寨本典籍 DI1201 板号KV60ST VER:1.4图纸

楼主(2011-11-14):
求 山寨本典籍 DI1201 板号KV60ST VER:1.4图纸

补充内容 (2011-11-15 14:02):
图片发到8楼

网友:
这种机问题超多,。不好拆  不好装 。也不好修。

网友:
图纸更不好找 能修就修 不能修就费了吧 侬心

网友A:
有没有板的图片啊。。。我帮你看看好不。。实在不行发给我帮你搞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板产生3V 5V芯片是那个。。找不到。。

那就从usb供电跑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很好5V 从USB 跑。 3。3V从时钟供电跑。跑跑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板的图片啊。。。我帮你看看好不。。实在不行发给我帮你搞定啊。。

图片发到8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发到8楼了。

图纸我是没有,你的板卡有没有好呢。。。3,5V可能是开机之后才会出来的。。。也不知道你的板好了没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我是没有,你的板卡有没有好呢。。。3,5V可能是开机之后才会出来的。。。也不知道你的板好了没有。。 ...

还没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哥们,这两天修板太忙了,如果还没有好的话你可以加我的QQ:564268946,有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啊。。呵呵。。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本子 故障是 开机电流跑到0.57停  内存 换过  cpu 北桥 都加焊过了!  还是不好!   用手按住 cpu  上电 电流跑到0.7几   所以就加焊 cpu的  但是焊过还是不好
! 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本子 故障是 开机电流跑到0.57停  内存 换过  cpu 北桥 都加焊过了!  还是不好!   用手按住 cp ...

这机器卖的多,坏的多,论坛能搞到图纸就好了

网友:
大家能不能帮忙 看一下这个板子 pdf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搞不好呢!

网友:
谁有图纸 共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