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开机提示按ESC 求解?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11-14):
按ESC后 可以进系统 能够正常使用 怎么才能不提示ESC呢? 求教中。。。。。。
补充内容 (2011-11-19 11:09):
换硬盘就好了 索尼售后还不给保这块硬盘了!
硬盘

网友:
这个是提示硬盘有问题了,你可以进BIOS把硬盘选项里的SMART关掉就行了

网友:
磁盘设备错误哦
不行的话换个盘就差不多少了

网友:
设置的问题、改了就好啦

网友:
进BOIS,关闭SMART选项

网友:
这是硬盘错误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进MHDD,然后,用CLEAR SMART这个命令一次OK
同意楼主:
5.0
维维豆
同意楼主:

网友:
小猪天空520
同意楼主:
说的没错,CLEAR SMART就会好,

网友:
SMART.检测到硬盘错误。
请考虑备份硬盘数据。
按ESC继续。
SMART技术,已经检测到硬盘有问题,赶快备份数据先。

网友:
提示这个错误一般是硬盘坏了,让客户备份数据更换硬盘。

网友:
电脑提示这个就意味着电脑的硬盘已经存在隐患,建议使用者尽快备份有用数据并更换完好的硬盘。假设使用者没有重要数据或者不想更换硬盘等,可以按ESC继续使用或者可以尝试禁止检查功能,但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系统响应缓慢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