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CS 915gv-m10电容代换方法!

楼主(2011-11-14):
本人的ECS 915gv-m10主板南桥(FW82801FB)背面的电容SC28、SC31掉了,求其电容的容量及颜色,是不是找一个和SC17或是SC21或是SC36相同颜色及大小体积的电容代换就可以了!本人没有工具可以测量出电容的容量!!望高手们能够给予帮助,谢谢!!
刚才在图纸区发了帖子,感觉在维修区求助更好一些,没有图纸但有该板子的人也能帮到我!!望管理不要扣分,再次感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能够有人知道!!

网友:
南桥背面的电容,一般都是在供电上滤波用的多,楼主可以找大小差不多的,先补上去。有些电容不装,应该也是不影响的。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两个电容的大小和颜色,因为已经掉了,我没有见到。另外主办不跑码了,怀疑和着两个电容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两个电容的大小和颜色,因为已经掉了,我没有见到。另外主办不跑码了,怀疑 ...

你可以用表测一下,掉了的两个电容是不是供电的啊。如果一端是接地的话,肯定是供电,还有还可以开机测一下,掉了点的两个电压值,如果是桥供电的话,那你找两个电容个头和原来位置差不多大小的电容装上就行了。

网友:
谢谢帮助。现查到一个电源管Q22的G极高达12V,其与一8脚的芯片电路(U10)的第四脚相连,并且这个芯片的2脚和4脚是相通的,另外5、6、7、8这四个管脚也是相通的,不知到其是否坏了?因为没有该芯片可替换,宜查不到该芯片的资料,所以打算放弃该板子了。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上面一行写着“4609”,注意没有字母的;下面一行写着“BD6T3T”。不知到这个芯片是否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看旁边的,差不多一般就行了。

网友:
一般 大小差不多,都通用的吧

网友:
没遇见过。查查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