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R4650-512GD3 掉件

楼主(2011-11-14):
客户自己清灰弄掉了一耦合电容和一个U11,如图。电容好办,就IC找了手头上的料卡都没有这位置这种5脚的IC,哪位同行手上有类似的能否告知,先在这谢过了

网友(点评):
清灰能清掉5脚的IC要很大力气哦

网友:
任何一个借口附近有这种IC的都可以用

网友:
谢谢两位回复,找了片XFX6600GT面同部位的5脚IC Z80,脚位量差不多,焊上机OK亮机了,量U11 R3位置输出为3.25V进GPU,现在能工作,不知道这个电压做什么的,知道的求解!!!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现在进3DMARK就无响应在那里,03.05.06都如此不能跑,鲁大审的3D测试能跑

网友:
好细心哦  我维修就是不够心细

网友:
这是个5脚的与门 你可以尝试从A11复位点的线到与门的4脚飞跟线

网友:
貼片電阻 0 歐姆 連接 2 跟 4更美觀

网友:
这显卡也太水了啊。
这样都可以清得掉

网友:
客户自己修没弄好,拿来了,要多收点钱,以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