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驱动进系统就黑屏,该怎么办?

楼主(2011-11-14):
GF 7100GS 256M DDR的杂牌显卡,不装驱动正常使用,但是看网页一顿一顿的;装上任何驱动就黑屏。GPU-Z测试核芯是NV44,64M。这是不是JS刷过的显卡啊?怎么办呢?

网友:
做个BGA看看,一定要注意温度,不小心就会死掉。

网友:
驱动不对..要不只有打显卡了

网友:
这种情况,你最好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跑一下显存,加焊下GPU.

网友:
原来我在论坛里看了一位高手修显卡,只是我还没有学会,我现在手里有10多片PCI-E的显卡呢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存,显卡芯片的虚焊问题多。先加焊。

网友:
有很多时候加焊解决不了的。。得换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