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不触发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11-14):
IBM X31
接入可调0.18V(应该是有短路吧)
MAX1631发烫
无3/5V
MAX1631已换两个(确认是好的)
还是同样故障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检查 MAX1631 后续电路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不,要不就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X31的通病  4个电压 才触发    3  5V   1.8  1.2  你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