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板子马片

楼主(2011-11-14):
昨天 接个屏碎的 换个新的屏之后 居然没亮 同事 说要换 板子上的一个U1 他们叫马片 是不是代表新的板上马片是空白的  求原理

网友A:
我有一台长城19的显示器就是因为码片坏了,现在都没有找到!!
我也求这个码片!或里面的程序

网友B:
码片这个东西我还真是头回听说呢,有了解的说一说,我也学习学习,感谢了

网友:
里边 可以是就一个程序没有烧制进去 是空白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码片这个东西我还真是头回听说呢,有了解的说一说,我也学习学习,感谢了

就是 一个集成IC他们的俗称

网友C:
你的显示器什么品牌啊,  用同品牌的屏 不用刷

网友D:
前几天有个笔记本屏改装,求助E-EDID的帖子,参考一下。
内容就不重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有个笔记本屏改装,求助E-EDID的帖子,参考一下。
内容就不重复了!

我没发这方面的 帖子啊  你回复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显示器什么品牌啊,  用同品牌的屏 不用刷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发这方面的 帖子啊  你回复错了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4522175pid4522175

没说你发过帖,是别人已经发过类似的帖子,你求助前怎么不搜索一下?

19机器比笔记本屏更简单,原装板或通用驱动板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长城19的显示器就是因为码片坏了,现在都没有找到!!
我也求这个码片!或里面的程序

有程序 可以自己烧 进去

网友:
貌似 对调一下马片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