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T520TS主板内存检测不过

楼主(2011-11-14):
一片昂达NF520TS 主板,诊断卡提示C1 内存不过 ,我用测试卡测量内存的核心电压1.8V和3.3V供电都正常,但是时钟没有电压。再测量CPU假负载上也没有时钟电压。搞不懂没有时钟电压主板怎么可以跑码?请朋友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CPU 假负载的肯定没电压的,因为你这块板子的时钟是北桥发给CPU的中间串联了两个耦合电容,应该有以电阻,分别接在了两个时钟线路的两端。你测CPU假负载的测试点肯定测试不到电压,你有示波器的话应该检测到。还可以跑CPU-北桥时钟电路,测试耦合电容接北桥的那端,两个电压应该一样的。测量下0.9的上拉正常么?检测下AD线路。看看地址线数据线正常不!估计是北桥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你主板跑码是跑你的CPU 的。各大件工作都有各大件的 工作条件,时钟芯片给你CPU 提供时钟,没给你内存提供时钟,那也是故障,你把时钟芯片到你内存 直接的 元器件跑跑电路,找找有没有那些元器件坏了,比如晶振,贴片电阻,电容。等等。

网友:
小哥 先刷个BIOS 试一下  不行的话再做桥吧

网友:
做桥?没有装备啊! 手上有5块AMD2的主板 难道就报废?请问朋友们可以帮忙吗?维修费用是多少?一起发过去维修 谁做呀

疯抢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