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机蓝色偏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14):
crt电视机蓝色偏重是怎么回事?怎么调呀?

网友:
这个要进总线,,,

网友:
先用测一下显像管的B极的电压,与R、G对比一下。

网友:
如果是组装机一般都是彩管老化(主板匹配不好造成的早衰),色度减到0,进总线调整R﹑G﹑B三枪的偏置电平或者激励电平,直至调出较好的黑白图像为止。进总线方法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这个资料很多。

网友:
一般在CRT显示器中片一种纯蓝色的并不多,一般显像管老化,只是老化一个枪,或者是你看的不够仔细吧?应该是偏青?如果是偏青,那就是红枪发射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