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修改,谁解决了我这个问题40块我给谁,望指点

楼主(2011-11-14):
今天接一块富士康A78AX-S主板,开机跑D2,判断BIOS损坏,直接刷BIOS,顺利跑码,接上硬盘开机,提示设备引导错误,重新格盘,修改好主引导,MBR,还是提示设备引导错误,在这个接口换上光驱正常,一接上硬盘就是引导错误,硬盘在别的主板上一切正常,跳线,BIOS设置都弄过了,串口并口硬盘都试过了,无招了,BIOS里面可以看见硬盘,那位高手给支个招,我是没辙了,bios刷过好几个版本了
老师,麻烦您帮我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有朋友说我标题党,我直接无视,懒得说了,回复还说我赚积分呢,我编辑,不为积分,只为解决问题
坦坦荡荡做人,兢兢业业做事
这个板子我报价40块

补充内容 (2011-11-16 13:33):
此板图片在99楼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424&pid=4550957

补充内容 (2011-11-17 09:25):
天地漂流说的是的,我系统的研究了下这个板子,南桥SB700,注意是700,这个南桥是AMD收购了ATI后出来的第一个南桥,以前ATI的北桥都不错,就是南桥欠火候,这个桥还搞了个什么支持系统加速的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影响

网友(点评):
你拿另外一块好硬盘到这个机子上试试先,若正常那就是那个硬盘不可靠要修,若不正常说明主板不可靠要修!先判断这个了再说呀

网友(点评):
你把此硬盘挂到台式机上重新分区,装系统;进系统后没什么差错,再用这个有系统的硬盘装回笔记本,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在ATI的板上存在比较多,你打一下电容近桥端的阻值,看是否一致,一致的话看我回复的图上查其中的元件有无异常

网友(点评):
跑D2楼主是直接刷的BIOS,什么东西都没有量,你刷之前的原来BIOS怎么样了,有没有保存,保存了刷回去你看看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问题不需要修,换80G IDE的旧盘,和他讲收钱

网友(点评):
换桥吧,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BIOS下能不能检测到硬盘,BIOS芯片更换没更换过,南桥的各个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肯定是你的bios刷得不对啊,兄弟。。。有些主板的同一型号不同批次不同bios版本还不能通用呢

网友(点评):
归根结底还是BIOS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交易,这40我接了

网友:
检查下内存供电。内存先关测试下。换个大点的电源吧。有时候电源带不动也这样。

网友:
谢谢指点,内存电压有点偏高,在1.9V,这个应该没什么影响吧?我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点评):
1.9V是正常的

网友A:
换条数据线试试,以前就试过用光驱可以,接硬盘不行,结果换数据线就搞定

网友(点评):
换过电源还是不行,我找根新的线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条数据线试试,以前就试过用光驱可以,接硬盘不行,结果换数据线就搞定

还是不行呀,数据线是崭新的,奇怪了电源是康舒450W的,我晕了
这个板子收报价40块,折腾了我6个小时了,老大们啊,求救呀

网友:
是不是这设备的时钟呀?我是新手我乱猜一下的

网友C:
硬盘固件会影响在一些板子上不能用

不过你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南桥  毕竟BIOS不会自动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呀,数据线是崭新的,奇怪了电源是康舒450W的,我晕了
这个板子收报价40块,折腾了我6个小时了 ...

以前就试过新的数据线不行,后用了条旧的,反倒解决问题了,建议楼主换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就试过新的数据线不行,后用了条旧的,反倒解决问题了,建议楼主换条试试

新旧都试了,不管用,不是数据线的问题,我怀疑是数据双向通讯出现问题,光驱是只能读取,当然可以,硬盘要写入文件的,我直接怀疑问题在这里,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用光驱引导从硬盘启动显示:press any key to return
我是自学的,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想到基地学习嘛经济又不宽裕,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固件会影响在一些板子上不能用

不过你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南桥  毕竟BIOS不会自动坏

试过几个硬盘了,不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D:
楼主,你有没有考虑内存旁边的元器件,还有BIOS 芯片旁边的、? 实在不行,从根找起。把BIOS 再刷一次。我之前也是这样折腾的 后来把BIOS 再刷一次就ok了、

网友E:
怀疑还是BIOS,刷的不合适,换个版本试试,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楼主有换条内存试机了吗?最好连CPU也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都建议换内存和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旧都试了,不管用,不是数据线的问题,我怀疑是数据双向通讯出现问题,光驱是只能读取,当然可以,硬 ...

我也自学,帮你顶哦,不过你有没有换别的硬盘试试啊?是不是硬盘与板不兼容?

网友:
吧内存电压打底一点在试

网友F:
清一下BIOS试一下吧!上次我碰到一行送过来的一台装不了系统的,换过内存、换过硬盘还是不行,能装完系统,到滚动条滚一下就蓝屏,以为是有系统其它盘有有病毒就把硬盘全格了还是一样,最后清一下BIOS既然好了!NND

同意!

网友:
标题党、、、

众航网吧 -10 严禁灌水
melody198601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清一下BIOS试一下吧!上次我碰到一行送过来的一台装不了系统的,换过内存、换过硬盘还是不行,能装完系统, ...

你是能进系统,我系统都进不了呀,我挂别的主机上GHOST完全系统都不行,你说的都试过了,没办法,这个问题怕只能老师指点了

网友G:
月饼老师没出来呀

网友(点评):
出来也解决不了呀。

网友(点评):
饼哥威武~。。。出来得真及时~

网友(点评):
看来饼哥也关注了,只不过没见到实物谁都不好说啊,任何人判断事情都有自己的思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月饼老师没出来呀

一个老师都没回过,更别提月饼了,好难啊

网友H:
一般一块板,有几个串口的。你挨个试。一般这个现象是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一块板,有几个串口的。你挨个试。一般这个现象是桥的问题多些。

我也怀疑桥了,IO都换过好几个了,还是一样的,40块换桥就不值得了,桥我重新加焊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声呼叫吧,也许有可能他们就出来了

没用呀,也许我们没上过基地,老师们根本就不理你,现在这社会么,毕竟利益是最重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用呀,也许我们没上过基地,老师们根本就不理你,现在这社会么,毕竟利益是最重要的

你用的什么接口的

网友I:
这个主板有IDE接口啊.你换个IDE的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的什么接口的

串口并口都用过,都是光驱能用,硬盘不能用,我就没碰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主板有IDE接口啊.你换个IDE的硬盘试试.

串口并口都用过

网友I:
不好意思啊.没有看到你串口并口都试过了.......你刷的BIOS是用的原BIOS芯片刷的吗.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刷试试啊

网友:
BIOS设置里面的 SATA模式呢.是不是它在做怪啊. AHCI那个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啊.没有看到你串口并口都试过了.......你刷的BIOS是用的原BIOS芯片刷的吗.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刷试试 ...

官网下的BIOS,应该没问题,奇怪的是所有的接口光驱都可以,硬盘就不行,可以认到硬盘,设置硬盘启动就提示引导设置错误,刷了不止一个版本,最新的和最老的都试过,本来这个主板是网吧的,做的无盘系统,可以网卡启动,但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我真的无招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的BIOS,应该没问题,奇怪的是所有的接口光驱都可以,硬盘就不行,可以认到硬盘,设置硬盘启动就提 ...

我是说换一颗BIOS芯片呢.?还有不要用AHCI的硬盘模式

网友:
AHCI试过,一样的,包括阵列方式都试过,这个BIOS芯片是8脚的25L什么的,好像还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说换一颗BIOS芯片呢.?还有不要用AHCI的硬盘模式

AHCI试过,一样的,包括阵列方式都试过,这个BIOS芯片是8脚的25L什么的,好像还难找

网友J:
我提个建议。恢复出厂设置(不是刷新BIOS)那富士康的板子就是更折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提个建议。恢复出厂设置(不是刷新BIOS)那富士康的板子就是更折磨人。

唉,早就试过了,没用,这bios里面没搞100遍也有99遍了,我是实在没招了才在网上求助

网友I:
华硕 M2N****之类的主板好像是这种BIOS.   看来我是帮不上楼主了.睡觉了.呵呵 .    我有东西修不好的时候.睡不着.  所以我经常失眠.因为经常修不好.哈哈.

网友K:
不用再考虑了,是南桥的那点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 M2N****之类的主板好像是这种BIOS.   看来我是帮不上楼主了.睡觉了.呵呵 .    我有东西修不好的时候.睡 ...

我也是,修不好的东西一直在心里纠缠,真想把脑袋砸开把所有的知识装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用再考虑了,是南桥的那点事儿!

应该是双向通讯问题是么,光驱只是读取,不写入,所以光驱能用,而硬盘要写入数据,我觉得关键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SATA IDE口都一样,我想也是控制中心 南桥或外围线路有问题。

网友L:
不用纠结了,是南桥问题了,,,,,,换桥吧,,,,以前的故障和你类似,饼哥不会来了,,他现在在忙基地的事情,很少逛论坛了,现在基地搬家到了深圳,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说一下恢复出厂设置是那一项?

小儿科的问题,呵呵,不值一提,我水平还不至于差到这个地步,清空COMS咱们来说算幼儿园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用纠结了,是南桥问题了,,,,,,换桥吧,,,,以前的故障和你类似,饼哥不会来了,,他现在在忙基地 ...

看来只有换桥一试了

网友M:
只有怀疑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只有怀疑南桥了.......

准备换桥了,这样修下来是不赚钱的,只当是学技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有没有考虑内存旁边的元器件,还有BIOS 芯片旁边的、? 实在不行,从根找起。把BIOS 再刷一次。我 ...

BIOS前前后后刷了5个版本都一样,找到问题了我会回复给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怀疑还是BIOS,刷的不合适,换个版本试试,等你的好消息

官网下的BIOS应该没问题,再说刷了不止一个版本

网友:
上个图看看、都没看见挡的图、

网友:
真辛苦
一看就刚学 sata直接进桥的

网友:
楼主,桥换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BIOS前前后后刷了5个版本都一样,找到问题了我会回复给大家的

对我.我想知道你用的什么 编程器.  牌子.型号.价格.

网友:
这种情况富士康的都是北桥坏,做BGA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AMD的U 无奇不有,  你的机子是不是AMD CPU   ?

网友:
换桥了吗!等待结果

网友:
截几张图吧,,BIOS引导,,错误提示,,,说不定是意料之外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对我.我想知道你用的什么 编程器.  牌子.型号.价格.

编程器tl866CS,好像修电脑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器tl866CS,好像修电脑足够了

我在网上看了.好像没有好多插座哦.软件是英文的吗? 能搞个图吗.?

网友:
等待楼主换桥后的结果!

网友:
有的时候维修就是为了赚经验。

楼主这样主板报40元太低了吧。

网友:
bios 芯片换一个看看

网友:
没结果了吗   关注中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L:
没结果了啊,楼主,换桥怎么样了啊

网友B:
全中文操作,还可以好用,我以前也没用过,上手简单的很

网友:
上 张图看下吧

网友:
当初报个80元,换个桥,学习点经验也好。

网友:
这么难吗?换个桥看看,不行换板。bios坏的比例还是不大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全中文操作,还可以好用,我以前也没用过,上手简单的很

在网上买的吗?有没有地址啊.我也要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网上买的吗?有没有地址啊.我也要搞一个.

这个价格保护的好,淘宝上面一大堆,都是一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N:
建议楼主可以用光盘或优盘引导进PE看看,能不能认到盘,如果能认到就进行读写操作试下,应该不会是双向通信 ...

我试过了,U盘插进去也是能看见不能启动,我就说神了,这个问题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结果了啊,楼主,换桥怎么样了啊

还在直球,全手工呀,慢的很,昨晚用的0.6的球,装板上短路了,间隙太小了,今天换小一号的球

网友:
搞了这么久为什么不直接把桥给换了试试啊

网友:
楼主找个SATA TO IDE的接口,转一下试试吧。

网友:
为什么不测一下接口电压和对地阻值那,什么都不知道不好判断呀!

网友:
想解决问题就先别乱动  首先确定下板子是一修还是二修   如果在别的地方没动过  你说不亮  刷bios 好了  一块板子一般不会存在两个不同问题    你还是在bios这块找问题  富士康代工版很多  有些代工版型号一样 刷上去能用  但不一定稳定【以前就修过  一样的型号海尔主机里的主板  不亮  刷亮了之后  进系统网卡驱动能装上  但就是上不了网  加独立的故障依旧  bios也是换了好的  后来还是bios问题  必修用原装bios  从好的主板刷出来再刷到这个上好了】  你最好找块一样的主板把bios提取出来 再刷到这个上  再试

很有道理。一块板子基本不会同时有两个地方坏。我感觉也是BIOS问题。楼主是不是把问题想的复杂了。动的地方越多。越修越乱啊。

网友:
专家终于出现了!

网友:
1,清CMOS
2,换数据线,硬盘
3,找相同好主板BIOS替换
4,测下接口边4个耦合电容的值 是否容值正常
5,换接口,南桥

网友:
饼哥终于露脸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