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电源线

楼主(2011-11-14):
一般的都是2根线 有得风扇是3根 第三根的作用是什么啊 跪求!!!!

网友A:
还有四根线的,
有控制风扇转速功能。

网友:
应该是检测风扇的转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四根线的,
有控制风扇转速功能。

学习哦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四根线的,
有控制风扇转速功能。

原来只这个功能的啊 我还以为是 定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