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维修,板号,M82。。

楼主(2011-11-14):
(图片)

网友A:
你是如何看到电流的,有专用电源头吧?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顶一下二楼的。早先修的时候在板上的接口位置接过线,不能开机,必须用苹果电源。请问你是如何看到的电流。

网友:
用苹果的适配器接在电流表上用就行了

网友:
有苹果电源线。。。就是把它剪断,,但是也 有的机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看到电流的,有专用电源头吧?能分享一下吗?

恩,其实就是把苹果线剪断,接到电流表上就行了。。。但是有点 机器可以用,有 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