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AMD 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1-11-14):
接个CQ41 AMDCPU的机器,AMD的南北桥,几分钟掉电或者10几分钟掉,有时死机,在开又能开,,不是温度问题,有谁修到过?用的HP大头带针的适配器试的,用可调电源插上电池大短(插电池大电流,是个MOS管揭穿了 。。更换了,不大短了),进PE或者BIOS就没事。进系统就要掉。。不要直接就喊动桥什么的!!!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2-12 14:40):
已修复,,,结果是系统问题。,。换了个系统OK

网友:
换CPU,不行做北桥,不行重植北桥,不行换北桥,再不行刷BIOS,BIOS的几率小,90%成功率,

网友:
你这机器明显是时序出问题了,可能是SLP_S5#_5R电在待机的时候就出来了,导致3V  5V  转换开关管导通了,所以待机电流才会偏大,  另外就是插电池大电流有可能是电池放电MOS管击穿,导致18V电直接充进电池了,你可以不上电池的时候量接口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这哥们真幽默

网友A:
可以给你一个大方向是保隔的故障。

网友:
修好说下

网友:
插电池大电流,确实是个MOS管揭穿了 。。更换了,不大短了,,,死机断电的故障还是一样的。。
能说说前面的故障维修方向吗。。我没的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你一个大方向是保隔的故障。

这个大方向有点大哦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不是说了吗?你先检查s5#_5r电压在待机的时候是不是出来了?如果出来了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了吗?你先检查s5#_5r电压在待机的时候是不是出来了?如果出来了就不对了

现在待机0.04正常了  进PE或者BIOS就没事。进系统就要掉。。

网友:
不要沉了。。帮忙出主意哦

网友:
换CPU试了没

网友:
另外拿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吧,系统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先简单后难吧

网友:
走系统啦,HP的机子有的不支持XP 做 WIN7试试。。不行在说。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ACER的开几分钟掉电~!~啥都搞了还搞不了,,,

网友:
以前见这这问题换个WIN7的系统才好  先换个吧 进PE都没事说明问题不大  装系统先别急着装驱动

网友:
内存滤波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我的有时这种问题

网友:
换CPU了吗|?|

网友:
冲电心片换了没有?

网友:
换CPU,再不行换风扇(包括散热器),如果还是不行就要换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