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治不能上网但能上QQ

楼主(2011-11-14):
专治不能上网但能上QQ,其实就是恢复XP默认设置的一个小工具。。。无盘的话需要更改DNS设置才可以上。。这里设置的网卡设置是自动获得IP地址,根据自己情况需要的自己手动修改IP地址。。

使用说明:运行后点FIX修复。。。。
注意:修复完毕后会提示重启,必须重启,要不什么网站也上不去,哈哈。。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协议里的 IP和DNS,如果设置了就选自动获取就好了!下面是电信的DNS
电信 A安徽 202.102.192.68, 202.102.199.68
电信 A澳门 202.175.3.8 ,202.175.3.3
电信 B北京 202.96.199.133 ,202.96.0.133 ,202.106.0.20 ,202.106.148.1
电信 C重庆 61.128.128.68 ,61.128.192.68
电信 F福建 202.101.115.55 ,218.85.157.99
电信 G甘肃 202.100.64.68 ,61.178.0.93
电信 G广东 202.96.128.86 ,202.96.128.166 ,202.96.134.133, 202.96.128.68
电信 G广西 202.103.224.68 ,202.103.225.68
电信 G贵州 202.98.192.67 ,202.98.198.167
电信 H海南 202.100.192.68 ,202.100.199.8
电信 H河北 219.150.32.132
电信 H黑龙江 219.150.32.132 ,219.146.0.130 ,219.147.198.230
电信 H河南 219.150.150.150 ,222.88.88.88 ,222.85.85.85
电信 H湖北 202.103.0.68 ,202.103.24.68 ,202.103.0.117 ,202.103.44.150
电信 H湖南 220.170.0.18 ,202.103.96.68 ,61.187.91.18 ,220.170.64.68
电信 J江苏 61.177.7.1 ,61.147.37.1, 218.2.135.1, 221.228.255.1
电信 J江西 202.101.224.68, 202.101.226.69
电信 J吉林 219.149.194.55
电信 L辽宁 219.150.32.132
电信 N内蒙古 219.150.32.132 ,219.146.0.130
电信 N宁夏 202.100.96.68, 222.75.152.129
电信 Q青海 202.100.128.68
电信 S山东 219.146.0.130
电信 S上海 202.96.209.5 ,202.96.209.133 ,202.96.199.133
电信 S陕西 218.30.19.40 ,61.134.1.4
电信 S四川 61.139.2.69 ,202.98.96.68 ,218.6.200.139 ,61.139.54.66
电信 T台湾 168.95.1.1, 168.95.192.1
电信 T天津 202.99.104.68
电信 X香港 205.252.144.126 218.102.62.71
电信 X新疆 61.128.114.166 61.128.114.133 61.128.99.133 61.128.99.134
电信 Y云南 202.98.160.68 202.98.161.68 61.166.150.101
电信 Z浙江 60.191.244.5 202.96.113.34 220.189.127.107 60.191.134.206

网友:
2楼的很水啊。来的了这里的谁不懂设置DNS啊。。 楼主这个是修复协议的

网友:
一般拨号上网不会有这种问题的,通常是出在有路由器的局域网环境中

我都是叫人设上本机IP地址和DNS服务器IP地址,基本上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个很常见,DNS错误。一般的菜鸟维修人员都是根本不知道。

网友:
我们上不去网,能登QQ时电信把我限制了!

网友:
也可能是浏览器错误不一定是dns错误

网友:
谢谢版主分享,如果能有治愈,用路由上网,出现本地连接限制,无法上网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
限制,DNS,浏览器,中毒都有可能,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