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5gc-m2主板挡d0

楼主(2011-11-14):
今天修一块l-i945gc-m2主板,挡d0,复位灯常亮,还有蜂鸣,于是换内存试过,量供电,时钟,vtt均正常,压桥没效果,量AD线阻值又是正常的,换一个内存供电7120依然无果,纠结,开始以为是没vtt所以无复位,可是vtt明显没问题,量pcirst只有1.5v,南桥已经发出了复位,看来是被拉低,i/o和网卡几率大一些,换i/o开机正常。被诊断卡误导了。。。。。

网友:
CPU座虚焊了 做下座子吧

网友:
到底什么问题呀!我的一块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