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40UI 待机电流0。17

楼主(2011-11-14):
客户拿过说进水一年了,没修过。我拿直流表一试大电流短路,折开机一看MAX1999的不远处把PCB烧穿了,只能把挖开,挖后不短路了,带机就0。17了。有3。3V没5V,查到ON5没有SLP-S#信号(是低电平)只有0。47V,这个是南桥发出的。南桥是SB460的。待机南桥也是热。大家帮我断断南桥的问题有多大。因为这是一个老客户的机子。前面只是说了修电路的价。(这个人有时不太好说话,有时又很好说话。)所以请大家帮我断断。。。

网友:
捷威图纸太少了,你看能不能找着图纸
待机0。17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既然南桥发热下把南桥下掉,看看待机正常不?还有就是那个5V的也要修出来才行,价格报的不高到是划不着修

网友(点评):
图纸我找到了。

网友:
南桥发出的SLP-S3#没有高电平啊。哪ON5就没有信号。怎么能出5V呢。所以想大家给我断断南桥故障有多大。如果在就给客户报价修就是了。。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高人看看啊。。我的机子为什么不出SLP-S3#啊。。。南桥也换了。我从别的地引一个3。3V高电平,5V3V1。8V1。2V都有了。一上电就跑0。57A电流。现在北桥比南桥烫。不会北桥也挂了。高手们进来帮小弟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