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一个非常有用的窍门,不看后悔哦!

楼主(2011-11-14):
大家修本应该会经常碰到小软排线断裂吧?

如果手头没有代换的,会非常麻烦吧?不得已,只好用刀片刮,在用塑料片垫在反面。安装时得小心细致才行。

现在不用烦恼了,有个地方(应该是大家都能方便获得的,下面会告诉您)里面就有现成的。
拆下后,宽度未必适合自己的需要,只需要用剪刀一剪,一撕,再剪,就OK了。

这个排线就是从废光驱内拆的,台式光驱、笔记本光驱内部都有,而且还有正反呢。
怎么样?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2012-02-29):
这办法好

网友(2011-12-29):
同意楼主: 5

网友:
给力

网友:
早就5毛钱一条买了很多各种规格的,维修必备也不贵
我一般把原来的修补下,很好
给力啊 楼主
楼主我太爱你了,帮了我个大忙
一般从打印机上拆 宽窄一样长度还要长 而且能从中间劈开用

网友(2011-11-19):
以后不用买了,以前我都是去买两元一条来剪

网友:
以前找一正一反的。老是找不到

网友:
我不会修笔记本 但是光驱里确实有这个东西

网友:
XXX 这也算啊 这方法俺都用了N久了

同意楼主: 4.5 反对楼主: 4.0

网友(2012-01-11):
同意楼主: 5
贵在分享!
哎,没分享的精神啊

网友(2011-11-14):
   我从开始学笔记本就用这个方法了。。。。。。。  老掉牙了, 不过确实很好用。

网友:
那还有新的么,。求分享

网友:
这个方法好像都用过了,

网友:
楼主好人,不少人都在用,可惜就是不说,对新人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
好多年前就这样弄了,排线接口坏,剪掉一段,然后再刮出接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
窍门就是这样,一点就通,不点你就算想到死也不通

网友(2011-12-28):
同意楼主: 5

网友(2011-11-14):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了。可惜要有很多的不是通用的。

网友:
就这个啊    我这三块钱一条下
而且直接撕很容易搞环的
用剪刀开个口划过去会齐很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主! 太实用了!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我以前还要去买。现在不用了。我哪里好多坏的光驱呢。。。又可以省时间省人力了。。

网友:
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这个肯定实用.知道但是又不肯分享.还好意思说老掉牙....

网友:
我都是买的50P的改的。

网友:
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却很实用,能说出来和大家分享,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种线TAOBAO上几毛钱一条,买一扎才几块钱,
难道我会随便告诉楼主吗

网友:
虽然说大家都在用,但新手还是要学习下,真的很方便,支持楼主,感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