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2Z 花屏问题

楼主(2011-11-14):
没进系统之前屏是黑的,进了系统以后就屏幕就花了,

屏,跟屏线,都换过,还是不行,

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北桥 内存………………

网友:
多查查这种问题不好说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也是开机无显,但屏幕的背光是亮起来的,做了北桥(集显).可以显示,但花屏,可能温度不够.

网友:
外接呢是不是花   。在看内存和北桥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

网友:
集成北桥也坏的啊。。。。。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然后再动北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