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43N

楼主(2011-11-14):
这款三星743N的型号,论坛里很多会员都说电容爆了,程序肯定也是有问题的,现在我这个现象是开机画面花屏2秒秒就黑屏,电容被人家换过,MCU25L1005  24C08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用通用板点不了屏,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屏有问题,大家帮忙看看大概是什么问题多一点?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通用板点不了吗?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该高压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该高压板

高压线圈我换了一个新的,还是开机2秒黑屏,是高压原因还是屏有问题也会两秒黑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线圈我换了一个新的,还是开机2秒黑屏,是高压原因还是屏有问题也会两秒黑屏

高压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  好像屏很难坏的

网友:
用乐华5V供电的一个小板点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的问题

如果是高压问题,为什么开机2秒黑屏前是花屏,难道高压跟驱动板都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或灯管有问题

网友:
有结果了,拆开看了一下,屏裂了一点,段线了,还有两条灯管烧了引起开机2秒黑屏

网友:
测一下灯管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