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寸液晶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1-11-14):
接到一17的AOC液晶,不通电折开发现空载时输出12V  5V很正常,但是接上驱动板后,12V拉低到10V,5V拉低到2。5V,导致开关电压不足,电源灯不亮,以为是驱动板问题,简间测了下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再用通用一体板接到驱动板上输出正常。因此肯定电源一体板带不起负载,因为后来换过乐华的2025驱动也拉低电压。。。所以把电源板的开关管,心片(LD7552),光偶。431,连大电容都换了,还是拉低电压,哎,后来只好换通用一体板,搞定了。实在想不通,后来不死心把输出端的12V 5V的电容也换了不行,没拆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吧。郁闷!!!1

网友:
都换完了啊

网友:
你又听到变压器响声吗?

网友:
重点查高压部分。

网友:
通往高压板的12V保险我断开了,测了下瞠是一样,变压器没向生!

网友:
简单,把旁边那12V和5V的供电电容换了就好了。
你空载的情况下有12V和5V就说明电源板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