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520G ZO3的漫漫维修之路

楼主(2011-11-14):
   这个月初接到一台ACER 4520G ZO3的本子,当时是不开机,加电按下POEWR键无任何反应。因为是公司送过来的,没有当时报价,说检修后给客户报价。
  拆机后测电压正常,但32768晶振没有电压,POWER键也没有电压。怀疑晶振有问题,更换晶振,故障依旧。怀疑WPC8769LDG有问题,更换,谁知使用热风枪吹焊时时间太长,冷却后加电开机,竟然短路了,电流达到140MA,而原来只有12MA。再更换WPC8769LDG,这次使用拖焊,焊后,待机正常,但仍然不触发开机。
   怀疑BIOS,刷BIOS,故障依旧?仔细观察,是不是换的晶振有问题,再换晶振,可以触发开机。此时测32768晶振电压,仍然为0.765V,而不像其他机器有1.5V左右电压。
   接好显卡,加电开机,开机后屏幕一亮但没有图像,多次加电开机,都没有图片,有背光。所以确定显卡有问题。该机显卡为独立板子,型号为G86-630-A2,显卡没有涂胶。当取下显卡芯片后,竟然发现四个脚有三个脚都有掉点。这次取芯片肯定没有问题,具体为什么会掉点,想不出来。掉的十几个点都是有用的,不是空点。没办法,告诉客户显卡坏、主板坏,需要更换显卡板。客户同意后,从维修站定购一块显卡板,450元。
    显卡板到货后,装好,不亮,发现加电开机,到1.35A时停下来,三个灯一闪,竟然掉电了。而后自动重启。网上一查,这款机器独桥容易坏。
    把桥加热补焊,机器亮了,可高兴了。
    装好屏,加电开机,发现屏下面一排彩线,竟然还是闪屏门。
   一台机器把几个门都集齐了。

   11月15日取下单桥,发现竟然掉了四个点,主板上面掉的点。使用相机微拍下,放大看过后放心了,这个点没有线与其相连,是空点。在盒子里翻了很长时间,才找天朝MPC67的钢网,准备植珠。

网友:
这款机子确实是 集成了很多门 (桥 显卡  屏)

网友:
这机器太烦人了,毛病太多了,

网友:
那你怎么跟客户解释那,最怕客户说你是故意的了。

网友:
我们遇到此款机直接退机

网友:
我也是接了这个机器搞砸了。。。接过来是电流正常不显, 显卡加焊, 还是不显,刷BIOS,换CPU,都不行,折腾了好多天。 查了下这机器N多毛病,不修了。。。一世英名毁在这机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