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90EW9 ,点一会黑屏

楼主(2011-11-14):
将高压保护去掉,点了不到2分钟就闪,然后用两根灯管代换其中的两根,再点,最后试出是那一组灯管闪,将其拆下,发现有一根灯管的连接线开焊,重新焊一下,OK。问题排除,再将高压保护还原就可以了,这好像是通病,还有LG的1943S也有这个毛病。高压电源管理芯片INL837GN的9脚是保护脚,将其管脚吸空即可。
芯片
通病
黑屏

网友:
这种灯管问题我们也修过不少,但是我并不是用你这种方法去检测灯管好坏,我是直接用一根单灯的高压条改一下当作检测工具用。在不清楚高压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功能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改高压的方法也很简单,会修显示器的人可能都会改。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通病来架,我也见到过。

网友:
这个是这机器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