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fying DMI Pool Data....修复

楼主(2011-11-14):
今天借一台主机,原本做电影服务器使用,现只接一个硬盘使用,开机块引导系统时提示Verifying DMI Pool Data....停顿20多秒客户说不爽,只接百度说是

当电脑启动到Verifying DMI Pool Data解决方法:

DMI是英文单词Desktop Management Interface的缩写,也就是桌面管理界面,它含有关于系统硬件的配置信息。计算机每次启动时都对DMI数据进行校验,如果该数据出错或硬件有所变动,就会对机器进行检测,并把测试的数据写入BIOS芯片保存。所以如果我们在BIOS设置中禁止了BIOS芯片的刷新功能或者在主板使用跳线禁止了BIOS芯片的刷新功能,那这台机器的DMI数据将不能被更新。如果你更换了硬件配置,那么在进行WINDOWS系统时,机器仍旧按老系统的配置进行工作。这样就不能充分发挥新添加硬件的性能,有时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
说白了,也就是bios设置了硬件对比,但清零过bios了,还是不行,就仔细查看主板,突然看见一个,标示开启,关闭的跳线处于关闭,随手吧他跳到开机,再开机,30秒变进入桌面

网友:
楼主无敌,这样也敢啊。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跳线就跳,汗死。

网友:
他就是开启和关闭某一项功能,总不至于说是开启主板自毁功能吧,

网友:
楼上很喜剧,我认为还是确认是什么作用的跳线再来跳,万一跳错出问题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特别是一些老主板,插上U盘启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bios恢复默认值也不行,跳线有时很不好找

网友A:
楼只知道表面现象,其实是电源垃圾了你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只知道表面现象,其实是电源垃圾了你知道么?

那你觉得那个跳线帽是什么作用,也怪我没说清啊,连光驱引导都一样一样的,还有就是成了以后,我再把跳线跳回去关闭,再换个硬盘,又一样一样的需要很久了,再打开又可以了,打开的话,不管什么什么硬盘光驱引导都可以滴,当然坏的硬盘,没有mbr的硬盘,米有系统的硬盘和没装带引导光碟的光驱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