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之奇怪现象

楼主(2011-11-14):
CRT菜单键失灵 一按提示menu de control bloqueado  该怎么修、求高手指点。

网友:
“CRT菜单键失灵.............”
先更换按键,若故障仍未排除,检查按键接口电路..........。

网友:
按键已跟换、电路直接有芯片出来的、只有换芯片的吗?

网友A:
开机后拔掉按键板,看屏幕是否还有提示;检查按键接口的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拔掉按键板,看屏幕是否还有提示;检查按键接口的电容是否漏电。

不按菜单键是没有提示的,但就是显示不完整,两边的的图像看起来就像彩虹一样是一个抛弧线。对忘了一点,除菜单键以外的键、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比如加、减都可以使用
估计只有修复菜单的功能后才能调回来、

网友B:
不是不按键被锁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按键被锁定了?

是、师兄给我出主意解锁后、菜单里有一个  可以调但屏没有反应
显示加减、但屏幕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按菜单键10秒以上,或者同时按其中俩个键试试

网友:
是按键被锁了,,,

网友C:
menu de control bloqueado
这是西班牙语,意思就是:控制菜单被锁定
第一,解除锁定;第二,切换语言,变成汉语(如果有)或英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nu de control bloqueado
这是西班牙语,意思就是:控制菜单被锁定
第一,解除锁定;第二,切换语言,变 ...

谢谢 、怪不得查都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