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无信号

楼主(2011-11-14):
显示器通电显无信号,接主机不亮,如何下手,是驱动板上哪里的问题上, 如何修复

网友(点评):
如何下手,只需一个电话,叫我修啊!

网友(点评):
先确定你的主机没问题 如果不想深入研究就换通用板 想修板要从VGA 或DVI接口入手,看H V 同步脉冲信号都过来了吗,如果都过来了看是否都正确进入芯片了,如果都正确进入芯片了,那就要写数据试试看了,如果写数据无

网友:
你确定主机已经点亮了吗?

网友:
什么品牌?试下刷一程序。

网友:
我一般就是换通用驱动板刷程序。

看看别的高手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点评很NX
一锤子过去什么都搞定。

换板一般能修好

网友:
先确定你的主机没问题
如果不想深入研究就换通用板
想修板要从VGA 或DVI接口入手,看H V 同步脉冲信号都过来了吗,如果都过来了看是否都正确进入芯片了,如果都正确进入芯片了,那就要写数据试试看了,如果写数据无效那我也没办法了,应该是芯片烧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无信号这情况,让我搞驱动板,刷程序,弄了一天都没弄好。程序不知道刷了几百个。最后是信号线的问题。换根线就好了。一根线要把我整死。用万用表测信号线都是通的,并且对地也不短路。信号线啊信号线,你怎么整我呀。

网友(2017-06-21):
先换线再测VGA接口吧

网友:
未确定问题之前,啥故障都有可能

网友:
把驱动板拍个图发来看看

网友:
无信号还是比较好修的,首先查13,14脚同步信号对地阻值,正常的就刷MCU,不正常查同步信号

网友:
无信号我就刷MCU,不行就换板。驱动板又不值钱。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