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sung 2391V液晶显示器如何改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1-11-14):
触摸按键,改通用驱动板不亮,求救中

网友:
复杂的问题我都发原装的。维修嘛,时间就是金钱。但这样就少了维修的乐趣,看看高手怎么改的吧!

网友:
触摸按键改通用板,这个要和程序配合,如果没有程序只能改成普通按键了,,那样可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