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闪即灭

楼主(2011-11-14):
液晶显示器一闪即灭,屏发红

网友:
估计灯管老化了,单独点灯管看看是哪根,如果有偏红的,那么更换掉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发红的话...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灯管问题,老化了。点下是那支,换掉OK!!

网友:
屏发红,应是灯管老化吧。

逐一测试灯管,可看电流

网友:
灯管老化了    外加一根灯管试试

网友:
估计灯管老化了,单独点灯管看看是哪根,如果有偏红的,那么更换掉就OK 外加一根灯管试试

网友:
肯定是灯管的问题,用单灯的高压板分别点4个灯管就可以确定是哪个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电路及屏背光,,

网友:
灯管老化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换灯管,在检查下高压板

网友:
支持版主的观点~~~~~~~~~

网友:
  换灯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