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66的CPU能不能用QL60的U代用

楼主(2011-11-14):
今天接到一台HP6535B的机器,开机电流跑0.8--1.2无显,BGA做显卡现象一样,想换CPU试试。但是手上只有QL60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效果。我就不知道QL60的能不能代替QL66的了。所以向各位老大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代用的  你的电脑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带用 都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可以的  绝对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我以前也代换过

网友:
QL完全可以互用,如原机是QL,要换成RM和ZM就不一定能代用了。不过QL的比起RM和ZM来说更比较容易坏。

网友:
6535b的CPU是通病了,电流一般在1A左右,指示灯闪

网友:
本人也有一台6535b主板   后把北桥给加焊后 开机两机  用一会后  自动关机  有待机0.66    后把北桥给换了   才修好!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