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屏高手进来研究下

楼主(2011-11-14):
液晶显示器的刷屏技术我还非常欠缺,目前还没刷成功过,希望高手能讲解下这方面的知识好吗?
网站上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匮乏啊

网友:
刷屏技术?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A:
资料不齐全,好难搞的。

网友:
就是给显示器驱动板刷程序,还要根据屏线的针数判断单八双八,单六双六,根据屏的大小分辨率等,然后选择合适的程序,用烧录软件烧录,就是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不齐全,好难搞的。

有一点是一点啊,我一定要学会刷屏

网友B:
对这型号 来刷  8成可以的再不行刷通用的   还不行对着他的  屏线定义  分辨率  多少寸  绝对亮机  不过屏坏的除外。。

网友(点评):
一看就知道您是个高手,能加您QQ详细给我讲解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这型号 来刷  8成可以的再不行刷通用的   还不行对着他的  屏线定义  分辨率  多少寸  绝对亮机  不过屏坏 ...

一看就知道您是个高手,能加您QQ详细给我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您是个高手,能加您QQ详细给我讲解下吗?

可以啊 我QQ  806907211